联想Z580 时显时不显 独显 板号DALZ3AMB8E0 REV.E

楼主(2015-02-27):
一台联想的机器,之前故障是屏暗.判断出是屏上少了一个19V电压后, 于是飞线.当时马虎,将19V的电压飞到了屏的LCDVCC上. 一开机电流很高,马上就掉电了.再开就开不起来了.发现把EC烧了,后订了个全新的EC,装上后,把线重接对了.正常显示亮机.于是让客户拿走.春节过后,客户拿回来说.时亮机时不亮机.我测了一下确实如此,于是又加焊了下.故障还是一样.不亮的时候,电流跑到1.2V左右就不再动了.如果能开机的话,显示正常. 重新刷了BIOS,还是原故障.非常恼火,望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等待大侠们解答

网友:
应该短路的时候 把其它烧了  ,

网友:
PCH影响的????

网友:
这种  19v窜电压   ,后果很难预料的,要自己小心

网友:
维修仔细啊仔细    换个桥试试

网友:
笔记本马虎不得,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再去测量下主板的电压,和显示的电压对比下呢?看是电压的问题还是信号的问题。

网友:
你有这个板的图纸吗,楼主

网友:
屏线没烧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