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黑屏加焊显卡后,有显示,但是色不正,卸载驱动后色正常,但是浏览网页波浪

楼主(2015-02-27):
如题,怎么回事?是没焊好还是芯片坏了,我遇到3个,这个本子,有华硕,联想,DELL,其中华硕是独立显卡板子插在主板上的,加焊完,好使,联想和DELL(14-N4030);加焊完,黑屏问题解决了,但是开机一般看不出来,但是看电影事,人脸色不正,像树木年轮似的,卸载显卡驱动色就正了,不过浏览网页波浪,

网友A:
显卡有问题,很明显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有问题,很明显的问题

那原来怎么黑屏,我焊完来亮了?

网友:
是的 ,你加焊完亮机,但是功能还不行,,

网友A:
不能加焊的,只有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加焊的,只有重植,

你意思是芯片没坏呗?上BGA重植就能好???

网友:
明显还是显卡问题,有些显卡加焊正常进系统,但是发现不到显卡驱动,换显卡就行了

网友A:
就算你加焊能好,也难免返修的,我维修这故障都是重植,跑3DMark或者跑跑鲁大师的,稳定后交与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你加焊能好,也难免返修的,我维修这故障都是重植,跑3DMark或者跑跑鲁大师的,稳定后交与客户。

新手勿笑话,热风枪才到手,我也是是重植是什么意思?是换芯片还是焊下芯片,用钢网焊上锡珠,再上BGA???

网友:
直接换个显卡芯片吧,重植也是没那么耐用的

网友:
还是换个芯片吧,那样耐用

网友:
还是显卡    重做不行   你还是换了吧

网友:
你说的现像有点像是屏线没接好的现像

网友:
都认为是显卡问题

网友:
重新加一下显卡看看,不过就换

网友:
还是直接换个显卡芯片吧!

网友:
换显卡 显卡不行了

网友:
重植先,还不行就换

网友:
换显卡看看吧

网友B:
我以前加焊都上到235,也是經常出現你這問題,後來我逐漸增加溫度到250度左右這種情況就基本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加焊都上到235,也是經常出現你這問題,後來我逐漸增加溫度到250度左右這種情況就基本沒了

还是温度不够啊,呵呵

网友:
还是显卡,不用说

网友:
换芯片吧   一步到位

网友:
换新显卡吧

网友:
换新显卡吧 返修麻烦  这问题你还来问

网友:
就记住, 一般一修机器 很少有两个问题  像你这应该是显卡没有干好

网友:
重装显卡驱动后怎么样?

网友C:
你换个官方版的老一点的显卡驱动看看

网友:
同学换先卡拉

网友:
果断重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个官方版的老一点的显卡驱动看看

换驱动不行

网友:
疑难杂症啊,不能按常理出牌了

网友:
加焊或重值,治标不治本,返修是迟早的事

网友:
绝对没焊好

网友:
更换显卡芯片吧 这个显卡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