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笔记本USB 问题 奇怪

楼主(2015-02-27):
有个方正笔记本 板载USB 插鼠标键盘显示无法识别 插U盘 显示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空载USB 接口 电压 5V 正常 一连接设备 电压就变成 2 V 多 3V多 了 求助大神

网友:
修USB供电部分

网友:
信号有问题吗?

网友:
那就拆掉他   直接飞线5V过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