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籍中的TPS51125待机芯片解释

楼主(2015-02-28):
书中说到的EN0脚悬空状态,请问下悬空是指没有任何电压还是加载正常的3V高电压?

网友:
应该是什么外接元件都没有

网友:
没有电压,就是断开的意思就是悬空。

网友A:
外部不连接任何线路
但内部有上拉的,所有此脚还是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部不连接任何线路
但内部有上拉的,所有此脚还是有电压的~

谢谢您的正确回答

网友:
楼上正解 拆掉开启的管子 就可以了

网友:
总以为空脚是没电压的,原来内部有上拉电压。

网友(2015-11-27):
IC内部有上拉

网友(2016-06-03):
51125如何强起

网友:
tps51125看一看论坛资料吧

网友B(2016-08-30):
有个EN脚加上3V 就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EN脚加上3V 就启动了。。。

悬空是指的是没有任何电压和不接地这就是悬空不是3v

网友:
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