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板子难度怎么样?抄板965的故障分析

楼主(2015-03-04):
大家新年好。
好几年没修台式主板了,先给大家看看今天的主角

主角:某公司抄板的965主板,没有电路图
          此板插电自动开机(属正常现象)
故障:抄板批量生产后,第一批量产正常,第二批就出现1.5V时有时无,测量到1.5V不正常时,只有0.5V。

供电和控制芯片的位置实物图:

这些是年前的事了。因过年回家,板子就放在这没有搞了
年后上班第一天。维修部美女又拿过来了,让继续研究。
-------------
既然厂家第一批生产时正常,到第二批却不正常了,由此也说明,并非线路设计问题!
测量产生1.5V场管G极,在插电瞬间波形如下

说明芯片已经启动,好像保护了。但之前测量过1.5V输出并无短路
追查到控制芯片AK00(实际型号SC338)
跑线得供电为5V,开启信号为电源灰线ATXPWRGD
供电和开启都正常,为何保护?分析手册得知此芯片具有欠压保护功能
欠压保护?场管又没坏,为何会欠压?反馈这些都查过了。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芯片发出控制信号的时候,场管的输入电压都还没进来。也就是1.8V产生的太迟了点
对比好板的1.8V的产生时序。发现正常板是插电后500ms左右就产生1.8V,而不正常的板子需要1500ms才产生1.8V
正常的:5VSB对比1.8V内存供电

不正常的:5VSB对比1.8V内存供电

这个1.8V怎么来得如此迟?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呢?
如是人为拉低ATXPWRGD灰线到地,等1.8V正常后,再放开灰线,每次都可以正常产生1.5V了,判断正确!
怎么修呢?给灰线加电阻电容延时?
这是抄板的,别人电路原来就是这样设计的,改动肯定不太可能。而且是几千上万片都需要做改动,工程量。。。。
。。
继续分析1.8V内存供电的控制芯片
芯片采用的是ISL6520A

测量芯片的时序控制脚7脚(反馈补偿脚/关断脚,修过主板的应当都知道此脚经常连接场管,实现时序控制)
接下来对比好板的波形
不正常的:

正常的:

从波形看出,很明显的充电动作
分析芯片的应用图,与充电延时(软启动)相关的只有CF、CI以及几个电阻

实际测量发现ROCSET的阻值比好板大很多,CF的容值也比好板大很多
下图是芯片建议值

故障板的ROCSET值如图,居然达到了103K(在线测量的)

故障板的CF容值如图,居然是4.8UF(电容不能在线测量,所以竖着,让其一端固定,一端悬空)

哦,终于明白了,难怪会导致如此长时间的延时!

为了确认故障,将好板与坏板的电阻电容互换位置,结果好板变坏板,坏板好了,由此更加确定问题已经解决!

结论:厂家在抄板时用错料,具体是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

(后记:手里这个好板的Rocset是30K,将故障板的Rocset换回100K,也可以使用。说明问题最终在于CF这个电容,而BOM表中要求是5nf,实际中用了4.7UF的导致延时时间过长)
最后附上两张板的ISL6520A的7脚波形图
好板

坏板修复后

===============================================
迅维培训广告
【迅维网唯一官方培训机构:深圳鑫迅维-迅维培训中心】
远程科目:电路基础、主板/显卡、笔记本、液晶显示器、硬盘维修和数据恢复
实地科目:手机(苹果三星小米手机&IPAD)、笔记本、主板/显卡、液晶显示器、打印机、硬盘维修和数据恢复
联系电话:0755-61506416
咨询QQ:1727176051  有事您Q我   981775188   有事您Q我   859693273  有事您Q我
注:2015年远程都是双月18日开课。因过年,第一期调整为3月2日,第二期正常4月18日开课。

网友:
还是饼哥厉害。加分了

网友:
有些信号的电容值要求很严的,  分析不错,可以搞电路设计了

网友:
不愧为主板王子。

网友:
这理论不是一般的,有理论的分析一看就明白.

网友:
理论实践力量好强悍

网友:
绝对厉害,钦佩

网友:
真是太给力了,都成研发了

网友:
已到神级,顶礼膜拜

网友A:
请教怎样用示波器同时量2个信号。是探头比较特别吗?

网友:
还是饼哥威武,学习

网友:
不简单啊!连场管供电时序都能想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怎样用示波器同时量2个信号。是探头比较特别吗?

现在报名远程笔记本。周一晚上可以听到~~

网友:
利害给力,一直佩服这些动手能力强的。

网友:
很高端!很。。。。好,什么是抄版,怎么看出来是抄版的

网友B:
老师想和您求一下这个主板的电路图和BIOS,手里有一块一模一样的坏主板,想自己维修可根本找不到这主板的信息,刚才看到您的帖子发现居然是同一块主板,特向您求助

网友:
没看明白吗,饼哥说他也没有电路图

网友:
佩服太厉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师想和您求一下这个主板的电路图和BIOS,手里有一块一模一样的坏主板,想自己维修可根本找不到这主板的信 ...

我没有读取他的BIOS。板子也拿走了。等下次吧。我有了再发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读取他的BIOS。板子也拿走了。等下次吧。我有了再发论坛

好的,多谢月饼老师

网友:
一个电容的参数都差了这么大,真不知道SMT加工厂是如何确保质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