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片140LED超薄要求A+

楼主(2015-02-28):
   求一片140LED超薄要求A+,带上价格QQ105538589

网友A:
楼主是要拆机的还是全新的?  是上下螺丝孔  还是左右螺丝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拆机的还是全新的?  是上下螺丝孔  还是左右螺丝孔的

来这里当然是要拆机的,要全新的就不来这里了,超薄的都是上下螺丝孔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