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4-5A04TX 奇怪故障,打开Legacy Support不亮机,放电后可亮

楼主(2015-02-28):
   机器来的时候加电不显示,在论坛下了好多BIOS,只有其中一个刷上可以显示了,但是进BIOS 把Legacy Support 打开,保存后就不亮机了,放下电就可以亮   有人遇到过吗  版号是WSN DF MAIN BOARO REV:2.1   会不会是PCH的问题呢?

网友:
在线等,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又遇到过的吗?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句容诚信电脑 -4 乱回复

网友:
论坛上刷过很多了,就有一个能显示,就是这状态

网友:
你版号 看对不对

网友:
你刷个BIOS 试试看

句容诚信电脑 -4 乱回复

网友:
版号也是对的呀

网友:
楼主 机器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个这样的机器

网友:
可能还是BIOS的问题,有对板号吗?

网友:
PCH已换,故障依旧啊   怀疑还是BIOS的问题,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论坛的,淘宝的都试过!

网友A:
有没有  搞定啊    我也遇到一台  不知所措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把BOIS芯片换一个

网友B:
查一下VCCRTC电路或者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  搞定啊    我也遇到一台  不知所措

应该是个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VCCRTC电路或者晶振

多谢提醒,有空查查看!

网友:
额,芯片换过

网友:
你能进系统不

网友:
HP有的机了,就是这样子,有的BIOS里面的信息和主板的板本号不符合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进不去,那个相容模式不打开就不认硬盘  打开机器就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