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96不能二次开机

楼主(2015-02-28):
V星MS-7596主板通电不跑码,coms放电一次就可以亮一次,bios也刷过两个版本了,也无效,有人说这主板不插键盘会出现这情况,但是键盘也插了,头大了,就是亮机后重启都不再跑码了。

网友:
这算疑难杂症了,要慢慢去修了,

网友:
V星的板子不好修,上次几块都没搞定。

网友:
现在我们一般都不想修这些了

网友:
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A:
RTC电路 晶振看一下

网友:
按开机时序检查。

网友:
个人估计是IO 坏了,按不跑马的思路查修。。或者是PWM 空焊。。。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怪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片一样的故障,还没修好

网友:
我有很多这种类似的,修到真的会想要哭

网友B:
我有一片  全部USB不能用  请指教

网友:
有没有MS的专用芯片啊

网友:
主板用风枪加下热看看有改善没,然后在修

网友:
星的板子不好修,上次几块都没搞定

网友:
感觉还是南桥的问题  应该是南桥ACPI没有复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片  全部USB不能用  请指教

一般南桥吧 它管这些口子

网友:
上次有一张不跑码刷掉CPU控制芯片上灰尘居然好了

网友:
没头续,修好了没有

网友:
估计是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电路 晶振看一下

晶振都换过了

网友C:
刚看了个帖子,说是因为不插键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个帖子,说是因为不插键盘引起的

键盘那些早就插过来试了

网友:
个人认为是TRC 电路问题 有BIOS资料的大哥传上来共享一下

网友:
给楼主发两个图纸研究下吧。1.2跟1.3版本的图纸还有点位图,密码是后面括号里面的。

7596-1.3(669522).pdf

7596v12(455255).pdf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干没干南桥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刷BIOS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