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开机外接显示 屏不亮维修

楼主(2015-02-28):
平顶山中兴笔记本维修服务中心
0375-7086677
拆开测试主板,看过主板没有进水,供电上电正常,外接可以显示,不花屏,机器本身不亮,屏供电正常,波形正常,EC待机信号无,看来是显卡的问题了,修下显卡一切正常.

网友:
学习了,很喜欢这类帖子

网友:
我的思路就是  评线  显卡

网友:
一般我都会吹一下显卡

网友:
g42 显卡比较容易坏

网友:
EC待机信号无是指的什么?

网友:
这个简单呀  就显卡

网友:
有条件者赶紧看过来!

网友:
整机电压都正常了,为何EC待机没有呢

网友:
还有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