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服务器电源!

楼主(2015-02-28):
类似服务器电源在维修时  从哪里入手  有维修服务器的大神  请分享经验啊
最近还有好几块亿泰兴的服务器电源  正在着手研究   但是控制部分不了解   又是新手  很难入手   发现亿泰兴通用的芯片 st72f63bk4m1  这个太复杂   还需要大神点拨点拨

网友:
都是开关电源,原理懂了,其实不难,最小化的基础上加些辅助电路

网友A:
这么大的功率,服务器的电源都是同步整流方案的,你学习一下吧

网友B:
实际上很多电路都是为了安全,真正工作供电的和普通电源没什么差别,把芯片资料备齐了,就搞定了,这货带MCU,应该是支持热插拔的那种。。。

网友:
你把电源的芯片资料找齐了,再把电源发过来,我给你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C:
实在不行你可以参照着修,你不有好几块一样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很多电路都是为了安全,真正工作供电的和普通电源没什么差别,把芯片资料备齐了,就搞定了,这货带MC ...

我之前没遇到带MCU的  所以有点蒙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你可以参照着修,你不有好几块一样的吗

有几块但是不一样  还有都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功率,服务器的电源都是同步整流方案的,你学习一下吧

好的  谢谢

网友:
坛里的“烙铁煮咖啡”是专修服务器电源的高手,你可以请教他。

网友:
其实, 我不建议你修,因为你现在对它还是一片迷茫, 不是很了解的贸然去修只会加大它的故障, 建议你先多看看这种电源的方案, 以及维修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没遇到带MCU的  所以有点蒙住了

别把MCU当MCU,就当是一普通固定功能的芯片,然后反着推出各个引脚的功能来,如果MCU坏了,就看看能不能去掉MCU来用,没法去掉的话,就没有多大维修价值了,里面的程序是很难读来的

网友:
服务器电源一般多少钱一个 看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