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N61 AM2主板显示CPU及内存后不动了

楼主(2015-02-28):
如图,有时启动到显示CPU型号及内存型号后不动了,下一步应该显示硬盘信息但没有,也不是检测不到硬盘,根本就没到检测硬盘提示那,换过硬盘、电源、CPU、内存都一样,看样子是主板问题了,但加焊桥后也一样,随机出现的,比例不大,约1-2/50的样子,请教是哪方面原因?目测CPU供电电容没鼓包

网友:
刷BIOS .加焊桥。。。。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直接干桥了。

网友:
估计是是桥不稳定了,换桥试试。

网友:
屏蔽一下声卡和网卡试试

网友:
有光驱吗,还是裸板也是这种情况,是的话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放下电,试试

网友:
估计要加焊一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A:
裸板就是这种情况,放电试了,桥也加焊了,似乎出现机会少了些,但还是有

网友:
留意下晶振

网友:
换根硬盘线试试,硬盘接口线路来一边

网友:
去掉外设看下

网友:
在BIOS里将IDE设备选项禁止,从楼主的图片看应试在检测IDE设备

网友:
还是声卡,网卡先

网友:
我修到过南桥问题

网友:
没看到解决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块技嘉 k8ne ,用了 一个16G的ssd后,要在这个地方停好长时间,一分钟吧

网友:
如果要换桥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这个桥应该挂了吧

网友:
加焊下cpu座    然后要酒精洗干净   式式下

网友:
刷bios 去外设 加焊桥

网友:
先清空BIOS试试

网友:
清空了一样

网友:
直接干桥啊

网友:
刷BIOS换硬盘看看

网友:
查外设有没有问题,然后刷bios,最后加焊或更换南桥

网友:
如果排除了硬盘,那就刷BIOS,还不行的话,就只能加焊桥试试了

网友:
先用烙铁拆下声卡,不行就拆网卡,拆之前摸下芯片的温度。最后一般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就是这种情况,放电试了,桥也加焊了,似乎出现机会少了些,但还是有

卡在那个位置显示的最后一个信息是:侦测IDE设备,我觉得是硬盘控制器的问题,am2的板子好像硬盘是需要25M晶振的,你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起振,还有看图纸测一下sata模块的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换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