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板号K43SV 2.0 显卡N12P-GS-A1.bin

楼主(2015-02-28):
华硕a43s 板号K43SV 2.0 显卡N12P-GS-A1.bin 编程器读取

华硕a43s 板号K43SV 2.0 显卡N12P-GS-A1.rar

网友:
下载!刷机试试

网友:
是它是它就是它!!!!

网友:
十分感谢。已经亮机。

网友:
不知道跟4.1的通用么

网友(2015-04-18):
反复重启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下来试试

网友:
刷上去不亮

网友:
很详细!果断下载开机!亮亮!谢谢

网友(2015-05-28):
S S 是八颗显存的吗

网友:
我的是4颗的不知道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