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开机不通电

楼主(2015-02-28):
有台ThinkPad E40笔记本开机不通电,插上电源指示灯亮,按开关开机无反应。电源中间针3.3V正常,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S5ON   查查看看 有惊喜

网友:
弱弱问一句,S5ON是芯片型号吗?

网友:
看开关有问题没有啊。

网友:
开关没问题

网友:
哪位师傅有图纸?

网友A:
待机有无电压

网友B:
我没看懂。。因为开机和不通电是两回事的

网友:
你这样讲太简单了,不好怎么给你分析呀,待机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查呢你!

网友:
3 v5 v 待机芯片坏了  通病

网友:
总电芯片坏了吧

网友:
负载部分短路,但不知什么元件短路。ThinkPad E40,主板号:DAGC5AMB8H0 REV:H

网友:
故障原因是由于客户已用三年,从没除尘,估计是温度高烧坏哪个配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没看懂。。因为开机和不通电是两回事的

按开关键无反应

网友:
弱弱问句,待机电压测哪个部位?

网友:
这个要怎么说,楼主好像什么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开关键无反应

没有有待机你也不知道吗??公共点有电压吗??

网友:
楼主还是不要自己搞了 找个维修的师傅吧

网友:
触发电路部分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下   以前遇到过

网友:
待机电压如果是指开关脚的电压,那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没图纸的话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本人没有经过笔记本的专业培训,属于菜鸟级别,承蒙各位大师不吝赐教,在下深表感谢!以后的岁月还望能继续得到各位的指点。谢谢大师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有无电压
3V5V。。。。

网友:
S5ON都不知道是什么,这叫人怎么给你说

网友:
我也遇到同款机器了。期待搞好呢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期待能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