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05暗屏

楼主(2015-02-28):
  一台联想一体机C305拿来是暗屏,拆机确定高压坏,改了个高压上去一切正常,可是用几个小时高压就烧了,又换一一个结果还是一样又烧了。摸摸高压被烫了一下,温度太高了,塑料都化了。求高手解答,改了高压,高压温度怎么这么高

网友:
没碰到过,帮顶

网友A:
C305用的是20寸的屏,灯管是双灯管,里面是塑料支架所以导致灯管坏的快,你的问题是灯管故障引起烧高压条,先把灯管问题解决掉然后再换高压条,以前我也吃过这个亏,还差点亏本

网友:
灯管测试了吗,要不容易烧高压板

网友:
是换了灯管就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305用的是20寸的屏,灯管是双灯管,里面是塑料支架所以导致灯管坏的快,你的问题是灯管故障引起烧高压条, ...

谢谢,确实。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一个灯管漏电,

网友:
新人学习,谢谢分享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灯管漏电拉弧电流偏大 用久了会烧高压线圈

网友:
咋修呢!!!!帮忙说下!!

网友(2015-04-13):
这种机器先换灯管

网友:
先看高压电压是否偏高,没有就换灯管吧

网友:
这机子灯管坏的不少哦

网友:
先查灯管。

网友:
不错,又学到了经验

网友:
一体机我修的少,高压那么好改么?

网友:
发现联想的20寸屏真次 灯管都是塑料的 修了好几个都是

网友:
灯管也要换了。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