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AF2-MX不触发

楼主(2015-02-28):
闲来没事,发个帖子打发打发时间

客户抱过来说开机不了,按开机键确实不触发,短接PWR也没反应,小查一下确定是主板问题,让留下后开工

主板型号是七彩虹CF-AF2-MX

把主板大致量了一遍,发现没有短路,供电和待机都正常,找个图纸看看电路,估计很容易解决,要么IO要么桥坏,可惜没看见图纸,心凉了半截,不过还是鼓鼓劲吧,没办法了,只能跑线分段检查。。。。(其实修这种新板,心是很凉的,因为没有图纸,也不知道一些新的芯片的引脚定义,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

PWR排针到IO处很容易跑出,IO是NCT5532D(后来发现论坛有PDF,因为后面有戏剧的发现,就没下来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7931-1-1.html,因为没下,不知道对不对,错了别骂我哦)

发现pwr到IO处线路正常,pwrbtin和S3#不得而知,只能查pson先,绿线出来一个电阻,之后一个三极管,三极管B级链接一个GH17K,e级不知去向。。。心想不会是断线,或者进桥了吧,心想再刷一次,这次钢刷要扫荡式的刷(惊喜来了,看图)

看不清楚吧,是的,这般黑咕隆咚的一片,腐蚀部分那么丁点,开始我是没发现,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怀疑到晶振处呢?

来个特写,原图是很清楚的,不知道这个缩图怎样

发现这里的时候,顺手查坛子,原来有io的PDF,那就先动动这里,不行再看吧

实时晶振主要是给主板时钟同步,之前也有遇到就算晶振没了,主板依旧可以正常开机,看来这个晶振不仅给时钟,对开机也有影响

维修到此结束,由于对pson段电路很感兴趣,后面还是跑了下,发个略图,大神别喷

网友A:
你·能够带灯放大镜太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能够带灯放大镜太好了

你那个带灯放大镜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带灯放大镜太好了

哈,维修必备嘛

网友:
楼主看起来画工很一般,哈哈!!

网友B:
最后是晶振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是晶振坏了吗?

晶振没坏,清理掉腐蚀从新加焊,好了

网友:
新人学习,谢谢分享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