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75改集显用

楼主(2015-02-28):
昨天接了部Z575独显本,上电停在1.2A左右,报价打发客人回家等,客人说要急修好,拆机,在论谈下了图纸和BIOS,心急刷了BIOS还一个样子,又急了,上焊台一起加焊了北桥和显卡,还一个样子,就停下了,走一圈再回来,打开图纸,找到显卡供电铁管,也没发黑,上电测一下,没0.75V,明白了,把上管拆下来,底部和焊盘发黑了,找了一会料板和库存都没这RT8208,客人又要得急,心想就不要独显看能不能用,不装上管,开机电流有几次跳变,外接显示,这样装好机收钱,也没跟客人说独显用不了,今天客人过来问了一下,我说独显坏了,我说换个显卡要四百多,也没说什么,这样就过了。

网友:
哎,干维修的真不容易。。

网友:
这也可以啊。那人不发飙啊

网友:
改集显不容易呀.

网友:
他来拿机时,说只上网看电影多,我的心定了点

网友:
你不是说上管坏了吗,又找RT8208干什么,那不是供电芯片么

网友:
HM65之类的 直接拆显卡电感  不用独显

网友:
测了上下管G极的驱动电压不正常了

网友:
HM65
的可以这样改

网友:
楼主真会忽悠人。

网友:
就只拆了上下管吗,其他电路都不用动是吗“

网友:
这事我也干过

网友:
很多机子只要拆了供电就可以   尤其是双显卡的

网友:
这样也行,不装东西,后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如果将独显卡拆除是不是有一样效果?

网友:
不改其他电路么    那 显卡取了 能用不

网友:
就拆了两个上管和一个下管,还有一个下管没拆,显卡没拆

网友:
新人学习,谢谢分享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恩,很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我就苦逼了 不记得机器是什么型号了, 联想的 独显坏了 定了一个100多的显卡装上 但是没亮,修的崩溃了,退机!咱的显卡我都不想拆了,你说修的多糟心,想想100多大洋呢 !拆 ! 拆了拖平锡球,用绝缘胶布把客户的显卡贴上装机,期间还开机试试,屏不亮 机器电源灯亮,故障一样就关机给客户,客户回家说开机亮了,你说郁闷不,估计就是集显亮的

网友:
这个好流弊的说

网友:
新人求教下思路是不是这样。 上下管G级电压不正常,对地阻值正常,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输出控制G级电压不正常 判断了 供电芯片坏了? 没找到供电芯片, 直接, 上管拆了?就把独显电路断开了么?没看到图实在有点不明白

网友:
联想的Z575改集显
只要拆掉独显供电上管即可!

网友:
客户都没有介意

网友:
楼主 这样收多少软妹子

网友:
我这里是下面镇收两百多,我修主板一般两百起步,低了不接

网友:
是不是要提前和客户说一下,以免他又来了显得被动一些,个人认为的

网友A:
客户着急用,没有配件的情况只能这样修了,另外图片中一个位号VRAM6的芯片右上角开裂了,文中没有提到,是不是应该补充些文字
szzbq
显存没有开裂,是胶纸留下的
详情

网友:
就直接给客户说改集显。

网友:
经验重要,这样改也学习了,还没试过,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独显的机器都可以这样改

网友B:
我有时还是和顾客说下
szzbq
修电脑也要搏一铺呀,赢了钱就是你了
详情

网友:
嗯 这样其实也可以的 最好是提前跟客户说一下

网友:
二代INTEL的的确可以这么做

网友C:
BIOS里面把独显关了可以不?
szzbq
显示了进BIOS可以关掉独显的
详情

网友:
我也遇到同款机器了。期待搞好呢

网友:
客户躺着中枪啊

网友:
这么容易改啊。。

网友:
客户不会回来说独显用不了  然后 怎么办  我觉得还是跟他说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着急用,没有配件的情况只能这样修了,另外图片中一个位号VRAM6的芯片右上角开裂了,文中没有提到,是不 ...

显存没有开裂,是胶纸留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里面把独显关了可以不?

显示了进BIOS可以关掉独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时还是和顾客说下

修电脑也要搏一铺呀,赢了钱就是你了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独显改集显还简单耶,头次改Y450改了一个月都没改出来

网友:
现在的独显改集显真是容易啊 。

网友:
修好收钱就好了

网友:
独显的改集显就这样就行了,太简单了,不知道长期以后会有什么影响,有待。。。。。。。。}-【

网友D:
呵呵 楼主做生意不错啊,能言善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楼主做生意不错啊,能言善辩呢

开铺16年了,师傅跑的跑了,剩下自己硬着杠,眼力也不好,搞维修报价就混过去,客户也不可说什么,我说可以修好,但不是想怎样就怎样,能用还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楼主做生意不错啊,能言善辩呢

现在生意量一般,就是把握好机会,报好每一单的价钱

网友:
有些机型去了显卡就可以

网友:
为什么有些机器拆掉上下管不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汗 这也行??

网友:
学习了,下次咋也试试

网友:
最好还是给客户说哈  不然碰到不好说的客户  会不愉快的

网友E:
我想说你改两个上管上去,独显能不能用?

网友:
还没改过,学习一下

网友:
收了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说你改两个上管上去,独显能不能用?

我已换过新的上管,一开机马上大短,上铁管就烧了

网友:
双显卡的机器一般都能改。

网友:
两百三十块

网友:
*脏话*,这都可以啊?他不会回来再找你啊?

网友:
有时候没办法,只能改

网友:
应该早点跟他说,,,要是那些吃完饭没事专找事的人就麻烦了。

网友:
如果你老说出原因 客户会啥反应

网友:
就是这样改好了?

网友:
是的,交货了,客户后来也知道,但机子只要修好了,他也没说什么,能用就好了

网友:
客户能接受这样修最省事

网友:
楼主就是牛啊,不过有进也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