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700,奇葩问题,江湖告急,出价八十,大神救我

楼主(2015-02-28):
  初七开门,上场一开门,就进来了一个顾客,拿来一个富士通LH700,说是开不了机,我一接过,一接可调电源,一看,上电掉电,电压没出来,于是果断拆机,询间中,听顾客说,以前开不起的时候,用火烤一下就好了,于是我也试了一下,也就好的。打发顾客走,说这机器,放到这里得试一天才知道。
  我没拆我就以为可能是NEC大电容这一类的问题,拆开后,娘的,没有这个玩意,于是换了CPU虑波电容,因为掉电有0.6,出了U电压了。换了还是一样,接着,换MOS管,最后,U的PWM电路的东西都换了还是一样。
  反正,开机掉电,只要拿热风枪吹一下U供电的场管及周围,马上一切正常
  搜了百度,好多人碰到了这个情况,没有高手支招,
  现出价八十大洋,只要大神提供技术,告诉小弟,给个支付宝,立马付你。-

网友:
开门红,我倒是先收到了,把顾客打发走,我知道他第二天会来,反正帮他把机器OK就行了

网友: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没修过这种机器 不过有可能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A:
建议不要在CPU下功夫,
用示波器对比供电,看看那个先掉,
这个是现在最快的方法,
板子不在我这里,不然示波器几分钟就出结果。,

网友:
座子虚焊了,或者芯片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在CPU下功夫,
用示波器对比供电,看看那个先掉,
这个是现在最快的方法,

你电话,我发板给你修吧,收点银子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在CPU下功夫,
用示波器对比供电,看看那个先掉,
这个是现在最快的方法,

加我QQ,467472218,我弄个快递给你,你帮我弄一下。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为啥 就那么认为是桥的问题 ,

网友:
我感觉LH700的主板都算是很好修的.要不发南昌来?18170022977

网友:
换CPU试试呢?

网友:
这故障的确用示波器能很快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在CPU下功夫,
用示波器对比供电,看看那个先掉,
这个是现在最快的方法,

示波器抓掉电是好,如果是复位之后没那么容易的饿,

网友:
这机器有个通病

网友:
什么通病  分享下哈

网友(2015-04-08):
LZ LH700掉电问题解决了吗?我这也遇到一台一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