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开机两秒重启-断电-重启。。。无限循环求解

楼主(2015-02-28):
技嘉b75主板开机无限重启,开不了机。。。测得atx接口阻值正常,就是无限循环。。。。求思路。。。

网友:
换BIOS,重刷数据

网友A:
我俩的故障一模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4621-1-1.html,你的是不是也跑51,解决了没有呀

网友:
是不是内存部分有问题呀,

网友:
有没BIOS 找个先刷下

网友:
应是IO的问题,上次遇到一样的,IO周围涂上免洗焊油,用风枪吹

网友:
掉换BIOS或跑抛BIOS到I/O的线

网友:
我手里一块也是这样..昨天换下来的板子

网友:
CPU上的什么型号    最好刷高版本的bios

网友B(2015-04-02):
LZ 修好没 分享下 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样问题的板 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修好没 分享下 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样问题的板 不知道从哪下手

没有,直接换板了

网友B:
哦  不过我的搞好了

网友:
重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我自己的板子就是这毛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用着就死机了或者重启,继续无限重启,

网友:
擦我也有个这样的板

网友:
换板是明智的

网友:
现在这样的板子有没维修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不过我的搞好了

什么问题?

网友:
铁板一块,这种遇到的不少,都修不出来

网友:
供电,BIOS。桥。。。。断线。。。

网友B:
我的是两个BIOS调换下位置就好了

网友:
把内存拆了。看下没有没有过内存。再看下还掉电吗?

网友(2015-05-04):
一样的问题啊

网友C:
我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板子也是双BIOS的,对换BIOS后问题解决了哈!

网友:
一般技嘉的主板BIOS出问题的多

网友:
这种情况测下所有的电压看正常否,以前修到过少一组电压就会这样。

网友:
我有一个主板就进bios不重启,进系统,进pe就重启,最后换板

网友:
bios,桥 有没问题

网友:
上两天碰到一块,跑51 放电后上一条内存可以开机,上两条故障依旧。检查其他都正常,清理内存插槽,主板后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俩的故障一模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4621-1-1.html,你的是不是也跑51,解决了没有呀

上两天碰到一块,跑51 放电后上一条内存可以开机,上两条故障依旧。检查其他都正常,清理内存插槽,主板后OK

网友:
这个板还有个通病  就是 IO边上的线断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最小化系统开机,刷BIOS,查供电,查外设,查接口,加焊桥。

网友:
看看是不是U座的针不好  U错不行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新板不跑码就会自动重启

网友:
有无刷新BIOS看看 2个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俩的故障一模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4621-1-1.html,你的是不是也跑51,解决了没有呀

裸板还是一样的,还没有到跑码那里就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两个BIOS调换下位置就好了

如何调换BIOS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板子也是双BIOS的,对换BIOS后问题解决了哈!

如何调换BIOS位置??

网友:
放电    刷BIOS   做桥

网友(2015-08-06):
我的跟你的一样  刚刚修亮机了   是总线供电电压高了 换了两个电阻   不过现在是不定时掉电了

网友:
刷个别的版本BIOS试试  我之前遇到过

网友:
有的刷BIOS能好 有的不行  听说是CPU电源芯片开启信号不稳定所致。但不好查 没点图。

网友:
这种单桥的主板,开机反复重启大多与桥有关,加焊试。

网友:
一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有某个pg没出来,引起重启的

网友:
这样的情况,在通电的时候看看有没有CPU电压,没有就查EN,基本可以解决,有电压就得看BIOS ,I/O 75232  桥了

网友:
换io 刷bios,干桥,换板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先刷新BIOS 在测量

网友:
不懂 进来学习的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技嘉的板子也故障多啊!卖盈通的到时没怎么碰倒问题!

网友:
刷BIOS IO 桥

网友:
上次有修到过一个  刷BIOS解决  但过几天就马上拿回来了  反反复复 不稳定  同求解

网友:
碰到个梅捷的。刷bio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俩的故障一模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4621-1-1.html,你的是不是也跑51,解决了没有呀

我的也是跑51断电重启还是跑51   刷BIOS无解,换CPU解决问题,但换下来的CPU在别的主板上又能正常运行,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的板子也是双BIOS的,对换BIOS后问题解决了哈!

这是真的吗??  英雄   那我下次也试试哈

网友:
技喜的板子好多这样的问题,有的刷了BIOS也不行。苦恼啊!

网友:
应该是I/O的问题

网友:
一块一样,反复重启,刷BIOS也一样,没有结果,晕!

网友:
刷bios,不行再查信号

网友:
技嘉的板头疼,都说BIOS是通病,但刷好的没有几片哦

网友:
     双bios把bios调换一下。。不行就刷、。技嘉通病bios爱丢失、。

网友:
看来碰到这个问题的人不少啊。。。。技嘉真是坑爹,已经遇到第二片了。。故障还是没有解决。。无奈,换版直接,修桥划不来。。。。BIOS刷过,io换过。。。就差换桥了。。。

网友:
换BIOS版本,在刷几次

网友:
    极佳的不好耍

网友:
多半似主板问题,又不贵换一个嘛

网友:
双BIOS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那边电路问题

网友:
这机子我也遇到,但没搞得定?请大师们指导下。

网友:
先刷个BIOS吧,一般都是缺电压导致的。仔细测测各路电压吧

网友:
我也有一块是一样的,开机跑030B后掉电,反复重启,不知道怎么回事情,晕菜

网友D:
论坛有个哥们发了个帖子就是这个问题 我今天刚好有个板照着他问题修好了 在这里谢谢他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535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论坛有个哥们发了个帖子就是这个问题 我今天刚好有个板照着他问题修好了 在这里谢谢他了http://www.chinafi ...

板子不一样。。。我这个哪里没有那么多三极管。。

网友:
谁有GA-B75M-D3V的图纸

网友:
这个板子我刷过BIOS整好过

网友(2015-09-13):
我遇到也没有解决,哎呀,郁闷阿!!?请高手们支招!?

网友:
这种情况我觉得跟blos没什么关系。和桥有很大关系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难道是这板子有这种通病,。求思路

网友:
所以的供电 复位正常后  2个bios对换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论坛有个哥们发了个帖子就是这个问题 我今天刚好有个板照着他问题修好了 在这里谢谢他了http://www.chinafi ...

我跟他板子一样。拆了问题依旧

网友:
有很多欠压,blos程序,无时钟都可能不断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跟他板子一样。拆了问题依旧

我遇到的问题一样 拆了能用了 但不到一个月就返修了 然后我又从料板上拆了个npn三极管和8k电阻换上去又可以了,不知以后会不会返修。你试试拆下来换个好的上去

网友:
这种板子表示很无奈,不能上诊断卡

网友:
查下哪个供电没出来

网友:
这些板子掉电正常得很      看看复位正常不    正常的话先刷个BIOS   或许有惊喜

网友:
怎么修好的 求分享

网友:
这个只要刷BIOS看看

网友:
怎么修好的,求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