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触发电流到0.9a不显示求思路

楼主(2015-02-28):
客户拿来一笔记本y460有待机不触发,拆机发现有进水迹象,经检测发现pch晶振损坏,更换后可以触发了但是电流到0.9a就不动了,上内存也是一样到0.9a。。。。测得各路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独显电压,查图纸发现独显电压GFXON

开启信号是有u51这个与门控制的,经检测这个5脚芯片一脚是3.3v,2脚为0v。想想2脚为0v的话GFXON信号就是低电平无法开启独显供电,接着往下查2脚后面的线路,发现q43mos管是导通的,正常情况下不应该导通的啊。。。到此没有思路了。求大神赐教。并附上y460图纸:

联想Y460

网友A:
静待楼主答案。:楼主你u换了没。

网友:
同意。换个U试试先

网友:
s细心推理应该可以修出来

网友:
新人学习,谢谢分享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正常的情况是不导通的,你就查下是什么原因吧Q43给导通了,继续查上级啊

网友:
把管子拿掉行不行

网友:
刷刷bios试试 多下几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待楼主答案。:楼主你u换了没。

换了内存,u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