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急急急!今修到一台创维42e61hr电视机。求助二极管代换

楼主(2015-02-28):
今修到一台创维42e61hr电视机。故障现象是有声音无图像,查的是此电视机高压板上一个二极管短路。二极管的型号是SK3BA,手上没有这个二极管,只有SS34二极管,请问大神们这两种二极管可以代换吗??急急急此版的DB102击穿!

网友:
百度对比一下

网友A:
此二极管最终代换SS31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二极管最终代换SS310

楼主 代换后 管子温升怎么样

网友:
成功了吗?

网友:
最低用3A 100-200v的肖特基二极管代换。否则二极管发热很快被烧毁。

网友:
贴片的型号不好查啊!!1

网友:
对于刚学完的人来说。是很有营养的帖子!鼓励

网友:
想问下  换好了吗,,什么型号带换的

网友:
换上后到现在没有问题!一样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代换后 管子温升怎么样

代换后一切正常,温度也正常!这是在LED高压板上找到的一个二极管!

网友:
这款机器的通病!

网友:
这种贴片是5A的!!!!!

网友:
用电瓶车上面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啊

网友:
楼主威武...经验..顶起

网友:
找个3A  100V的肖特基二极管代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二极管最终代换SS310

资料不错,一般我都是在旧板子上找

网友:
看来能替换了,学习了。

网友:
用超高频的管子都可以代

网友:
下载PDF看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换直插式的加散热片,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此二极管最终代换ss310

网友:
是那种 小的 贴片 二极管吗 在电源板上取一个 不就 好了 应该都是 整流 二极管

网友:
耐压,电流,频率有达到就可以代换了。

网友(2015-04-04):
不错啊。。。经验丰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