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主板五针开关

楼主(2015-02-28):
*宝入了个桌面开关,dell主板一贯奇葩。是五针的,无重启键,只有开关带灯。如图。开始随便接了1、4针。结果开机要按F1.提示电源按钮有问题。上网一查DELL的机子开关键接错会烧。公司的机机。不敢再试。求助。

网友:
多试多搞多测量

网友:
不会烧 放心短接

网友:
板子上没有标注用法吗?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加电用表一个一个测呀,只有五针也一会儿就完了。

网友:
还没见过5针。。

网友:
我曾经改过一个DELL的主板开关,根你那个一样的,只需要把开关键接出来就行了,其它保留就不会报错。

网友:
新人学习,谢谢分享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DELL 没有重启的。放心吧。

网友:
根据提示2-5或者4-5是开机,估计错不了,还有就是说接错会烧的不知道哪来的理论,反正我是不信

网友:
板子通电用表测一下各针脚电压,开关带灯应有一组灯的接线!

网友:
还是用万用表量一下方便

网友:
用万用表理下不就知了吗供电接地.

网友:
用万能表 随便一根与地相接看是否能启动

网友:
长见识了,还有这样板子,我也期待正确接法!

网友:
4-5是开机针的!!!

网友:
都试过了,1、4和4、5都能用做开机或指示灯。但都被系统认为是“power button cable failure”需要按F1才能继续进系统。只能这样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纵剖原来的开关线。不想折腾。还有更好的办法么。

网友:
可能第3针脚是用来测按钮状态的

网友:
主板上已经标出来了,前面两脚,也就是4 5脚是开机,后两脚是电源灯,多出那脚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