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对管的替换

楼主(2015-02-28):
看图吧,这个有没有代换的管子呢?

网友:
找一样的。不然有可能烧打印头哦。

网友:
看看旧的打印机上有没有

网友:
直流电机驱动对管吗?

网友:
       找型号一样的吧

网友:
不符合替换原装 不推荐

网友:
型号一致对应应该就可以……

网友:
对管是什么

网友:
喷墨打印机或针式打印机驱动打印头工作的 三极管

网友:
哦谢谢,那是两个一起换的了

网友:
看参数吧,一样的就可以对换

网友(2015-03-31):
哦,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
必须找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