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触发

楼主(2015-02-28):
有3V 5V待机  无短路现象,开关电压是17V  正常应该是3.3V。不知道什么问题,新手求解。

网友:
开关键有极少数可以是大电压的。

网友:
查下EC_ON有没发出来

网友:
EC六个工作条件看看

网友A:
查EC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查ec条件吧

网友:
不太懂。 Kb930qf换了也是一样。开关电压就是17V不触发

网友:
Ec bios  sb bios 一起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EC的工作条件吧

现在换Ec后。出现开关灯是亮的,但电流不变化。

网友B:
找图纸看看开关电压正常多少,有的是高电压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图纸看看开关电压正常多少,有的是高电压开启

正常3.3V,我帖子有说

网友C:
有的开关是有17-19v 主要是看跳变不  然后先刷BIOS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开关是有17-19v 主要是看跳变不  然后先刷BIOS把

刷过Bios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开关是有17-19v 主要是看跳变不  然后先刷BIOS把

刷过Bios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开关是有17-19v 主要是看跳变不  然后先刷BIOS把

刷过Bios了,还是一样。头疼啊。

网友:
你这板应该是仁宝的吧, 待机时17V是正常的,触发后才是3.3V 不要纠结这个。

网友:
仁宝的板开关都是这点呀

网友:
看看自己的EC换好没有

网友:
那你要看看  S3 和S4信号呀

网友:
电压没错,还是要去找他的开机条件。换了EC会亮灯是指按开关后还是说只是电源灯,如果是按了开关开机指示灯有亮不走电流那肯定是有断线或是少3或5V中的哪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