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520S 开机密码求助

楼主(2015-02-28):
HP 4520S 客户设置了密码开机密码(不是系统密码),有指纹跟键入2种。指纹录入者在国外,记录的键入密码不正确,现在想破解。 想请教下I3的机器是有单独的密码芯片还是写在BIOS里呢?另传说HP有算号器可以破解开机密码?不知哪位兄弟可以共享下?

网友:
刷下先看看呗

网友:
建议先刷BIOS,不然你在考虑找算码器

网友:
先放电 指纹有的能放电掉

网友:
dell的我就找到了  HP的谁有发个

网友:
先放下bios的电,然后刷bios

网友:
直接刷BIOS 就搞定了

网友:
刷BIOS吧,我试过几个HP的,都刷好了

网友:
放电,刷BIOS估计都不行,HP的机器密码不是保存在BIOS中的,忘记密码意味着需要更换主板,且收费的。

有一种说法是把机器的序列号发给HP网站,网站发给你一个破解码,可重设密码,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只有刷BIOS了

网友(2015-04-17):
刷BIO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