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D3P花屏死机,不开机

楼主(2015-02-28):
发帖赚分
主板型号为:G41MT-D3P 故障为:经常性花屏(很花看不清字)闪屏、死机,关机后再开偶尔会死机或者不跑码,挡CE。
      开始时怀疑北桥空焊,拆机上BGA加焊北桥无果后,想到主板不是很稳定可能某路供电不稳定,于是上真U 内存后测各路电压,发现不跑码或跑一半挡住时,CPU供电电压有较大幅度(0.5-1.08)跳变,取下CPU再开机测时电压1.07V,稳定不跳变,于是立马更换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312,更换后故障消失,烤机一个小时无花屏死机,重启十几次都能正常开机。图纸论坛有,就不重复上传了

网友:
这个没遇过 学了了

网友:
新人学习,谢谢分享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经验,少走弯路。

网友:
我以为是内存电路引起的呢

网友:
这个没遇过 学了

网友:
看来是老手啊,这故障都被你发现了,CPU电压不稳定,出现故障很奇葩的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还会影起花屏,学习了。

网友:
这个电源芯片也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这个像是我遇到过的一块主板的问题,等找出来试试看,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这种故障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