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接上网线没反应

楼主(2015-02-28):
可以认到有线网卡,插上网线没反应 灯不亮。
修到二台了都是换的网桥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是不是网卡坏了哦

网友:
网桥坏的还没修到过

网友:
没修过 估计是通病了 其他人修过吗 说一声

网友:
网桥一般不是雷劈的话,不会坏的吧

网友:
没遇到网桥坏的

网友:
我遇到过  拿去保修了

网友:
看看网口处的耦合电容是好的没有?

网友:
好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