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急求啊

楼主(2015-02-28):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80进水机器,打开看,进水的地方是在CPU供电的几个 MOS上,清理以后,腐蚀不严重,上电,电流上到0.32就掉电了,从新安了一下CPU上电了,但是电流上到0.80就掉电了,掉到0.20,然后又掉到待机,然后重复开机掉电。但是不查内存电流就上到0.75就不动了。量主板上的所有电压,都有啊,BIOS也刷过了,还能是那的问题啊?求大师们帮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好像我记得你这款机有个特点  装硬盘就不掉了

网友:
cpu电压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我记得你这款机有个特点  装硬盘就不掉了

还是不行啊,还是掉电

网友:
换一下CPU看一下

网友:
cpu 供电正常吗?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B:
CPU的供电MOS管有烧坏的吗?试换个CPU看看。

网友:
换个CPU试试 感觉还是CPU的问题!!

网友:
进水的一般不修

网友:
这个估计算麻烦了,复位电压出来么?  你仔细再看进水的地方吧

网友:
疑难杂症,,,,,,,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供电MOS管有烧坏的吗?试换个CPU看看。

MOS管换过了,现在换了个CPU电流上到1。02然后又掉到0.96,就不动了

网友C:
最好把以前的bios 刷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把以前的bios 刷回来

刷过来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现在换了个CPU电流上1.27-0.95,就不动了,感觉应该亮了,但是就是不亮啊,

网友:
换CPU,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