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40装显卡驱动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5-02-28):
  如题,一台DELL M4040的本子板载AMD CPU进系统后会蓝屏,先按照先软后硬的原则将系统更换后还是蓝屏,提示显卡驱动有问题。后来更换硬盘和内存还是同样问题, 此机是独立显卡进安全模式将独立显卡禁用可以进系统但是集成显卡打黄色感叹号,重新更换集成显卡驱动重启后还是一样集成显卡不能用,进安全模式将集成显卡禁用也可以进系统但是独立显卡打黄色感叹号,重新重换独立显卡驱动重启后独立显卡还是打黄色感叹号。最后没办法发了个独立显卡回来,换上去之后还是老样子。只要两个显卡驱动都装上就会蓝屏装一个显卡驱动可以进系统但是进系统后设备管理器里面打感叹号。我再想会不会是集成显卡有问题啊。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官方驱动和万能驱动助理都不OK显卡坏!

网友B:
AMD的桥容易出问题,加焊下试试!

网友C:
是CPU集成显卡吗?试换CPU吧!

网友:
显卡问题的多

网友D:
BIOS刷了没,或许有惊喜

网友E:
郁闷,之前也修过,来时机器不亮,加焊亮了,客户说帮忙重装一下系统,结果也是显卡驱动上不了,卡LOGO,后面一毛没收,还给客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驱动和万能驱动助理都不OK显卡坏!

独立显卡我已经更换了。难道是板载CPU集成显卡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AMD的桥容易出问题,加焊下试试!

独立显卡我已经换了。你说换北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CPU集成显卡吗?试换CPU吧!

CPU是板载的,要换的话也得重新发芯片。

网友:
独立显卡我已经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刷了没,或许有惊喜

BIOS没有刷。跟BIOS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郁闷,之前也修过,来时机器不亮,加焊亮了,客户说帮忙重装一下系统,结果也是显卡驱动上不了,卡LOGO,后 ...

我搞不好也会跟你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郁闷,之前也修过,来时机器不亮,加焊亮了,客户说帮忙重装一下系统,结果也是显卡驱动上不了,卡LOGO,后 ...

我有可能和你一样啊。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期待能搞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独立显卡我已经换了。你说换北桥吗?

先加焊下试试呗  我前面有一个忘记什么型号的本了就是加焊的桥!

网友G:
换人显卡再装试下吧,或者直接加焊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人显卡再装试下吧,或者直接加焊试一下吧。

嗯。我也是准备把集成CPU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加焊下试试呗  我前面有一个忘记什么型号的本了就是加焊的桥!

好,那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来换去的。你在弄不亮了。那就麻烦了

呵呵是啊,我也是在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独立显卡我已经换了。你的意思是让我换C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集成的CPU问题吧,我也新发的求助贴,我的症状是开机死机,此机器没北桥,我在想会不会我换的新CPU也有问题 ...

同意,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
加焊CPU吧。

网友J:
如果是我的话换u果断放弃了。板载u风险太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北桥我还没有想过,因为这个集成显卡是集成在CPU里面的。

这是集成CPU里的

网友K:
不会也是CPU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会也是CPU的问题吧

差不太多,感觉像,和我那个故障一样一样的,我直接放弃维修了,换新板才220

网友:
显卡多一点吧

网友L:
修好说一下啊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L:
修好说一下啊谢谢楼主

客户说不修了。给他换了个独立显卡现在说又要换CPU。客户说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我的话换u果断放弃了。板载u风险太大啊。

确实客户也说不修了。我也不想修了。

网友(2016-06-23):
搞下北桥 很有可能北桥集成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