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L171连接ATI老显卡,用的是DVI转VGA的转接头,现在开机后花屏严重

楼主(2015-02-28):
老电脑,主板是技嘉G31,显示器是AOC L171,只有VGA接口,有一块旧显卡是ATI 7200,接口是DVI的,用DVI转VGA的转接头,开机花屏严重。有时还会重启,请问大神们这是显卡本身的问题,还是转接头的问题。

网友A:
确定显示器是好的情况下,应着重查查DVI转VGA接头接触是否良好,有无短路的。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刚才拔掉显卡,用主板的VGA接口是好的,显卡摸着很烫。估计是坏了,本来还想着废物利用的,看来是没用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显示器是好的情况下,应着重查查DVI转VGA接头接触是否良好,有无短路的。

因为是旧显卡,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转接头是淘宝上买的便宜货,估计显卡本身的问题。谢谢解答!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反正是旧的,只是试下看能不能用。不能用就扔了,只是看着挺高大上的!谢谢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一般转接头问题不会引起花屏死机 一般转接头引起的问题缺色或无显示

网友:
上神器BGA一下就好

网友:
显卡一般芯片虚焊的比较得多,加焊一下比较好,遇到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