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AR-2718N复印机,打印,复印,横向出纸皱纸的故障,求助各位

楼主(2015-02-28):
           晚上修到一台夏普2718N的复印机。故障是打印复印,横向放纸,纸张出来后,横向出纸,前面出来的一半不皱纸,后面的一半出来会有波浪形的皱纸,定影的卫生做了下,,还是涛声依旧,我说的定影卫生做了下,就是清洁异物,分离抓上的碳粉,手动和纸盒都会出现这个故障,你们有没有了解这款机器的朋友,不过,,横向A4出纸,就是前面一半不皱,后面一半会,都是这样,很有规律。
没有思路了,维修进入困境,在此发贴向大家求救。。。

网友A:
纸上的字迹完整的话,是定影过紧。字迹不完整,显影过紧,调节弹簧吧,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纸上的字迹完整的话,是定影过紧。字迹不完整,显影过紧,调节弹簧吧,能解决问题

你是说定影两边的压力释放弹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纸上的字迹完整的话,是定影过紧。字迹不完整,显影过紧,调节弹簧吧,能解决问题

谢谢你,故障已经解决了,,是出纸组件里的四个转动海绵破损了,更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