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 希捷12代山寨SF一用即死固件,兄弟三思后行!!

楼主(2015-03-01):
报告, 希捷12代山寨SF一用即死固件,兄弟三思后行!!   另求ST31000524AS 固件,有的兄弟请上传个给我,谢谢!

网友:
我也死固件了 求jc4b固件

网友:
一群傻逼那个山寨sf我用过两次之后我就知道有问题了后来我转用一个相对安全的做法了一般山寨sf是需要段位表全部是好的那边段位表是好的话那么下面维修的难度就很低了,剩下没多少难度你只要直接开一下a级坏道修复就可以修好没必要去整那个如果刻意去搞的话我看你来多少死多少

网友:
原来有人比我傻还用了两次   我一次就发现有问题了

本来就坏的硬盘 刷挂不可惜能救回  就是幸运了

网友A:
you want to refurbish HDD ?

网友:
i can help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A:
you want to refurbish HDD ?

英文不错,呵呵。refurbish啥意思。

网友:
谢谢,! 你有固吗?麻烦传个给我

网友:
用之前  看到此文    高兴ING

网友:
呵呵,还没用过山寨,谢谢提醒

网友:
求jc4b固件

网友(2015-04-02):
还没用过山寨,谢谢提醒

网友:
还没修过硬盘 表示看不懂

网友(2015-05-11):
我的一块1T的硬盘,也是搞坏了,现在都不认盘了

网友B:
就算给你l固件,请问你用什么方法写进去,是用MRT UDMA,能写认盘还好,可以把P读出来,要是没有P表模块,没有P表神也救不了你,除了厂家帮你开S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算给你l固件,请问你用什么方法写进去,是用MRT UDMA,能写认盘还好,可以把P读出来,要是没有P表模块, ...

请问能不能用厂家升级的方法刷进去呢?没有固件,我试不了

网友:
学习一下,看来固件也不能乱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能不能用厂家升级的方法刷进去呢?没有固件,我试不了

你试试就知道呀,没工具,你搞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