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掉电

楼主(2015-03-01):
I3的机子 无NEC大电容
机器每次可以亮机 进系统的时候掉电  偶尔可以进去正常
能亮机电压肯定都正常
换了CPU后面的几个滤波电容 不行 看论坛说网卡的事 拔掉网卡还是掉电 刷了BIOS也一样
有没有人解决了这个问题  应该是通病 看到论坛里面这个问题的挺多

网友A:
解决了吗,这个掉电比较多

网友B:
是进系统掉电吗?我之前也遇到过,拆机发现风扇堵得厉害,清洁之后还是掉,换了CPU就好了,但是客户拿回用了一个多月之后又掉了,后来就加焊显卡就没问题了,散热不好引起的CPU和显卡都有问题

网友:
还是CPU供电那块的问题你查下

网友:
确定是主板问题。示波器上

网友:
这型号很大可能是显卡引起的掉电。

网友C:
别沉了啊
各位大神高手,指点下啊,各路供电正常,就是进系统的时候掉电,开机进BIOS不掉电,进PE也掉电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款机器了。期待搞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款机器了。期待搞好呢

这板子真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这个掉电比较多

没解决,在等大神支招呢

网友E:
修到过 很多台acer 类似的机器   都是加焊显卡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到过 很多台acer 类似的机器   都是加焊显卡 好的

显卡也干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沉了啊
各位大神高手,指点下啊,各路供电正常,就是进系统的时候掉电,开机进BIOS不掉电,进PE也掉电

加焊显卡  百分之90  都好

网友:
IO的BIOS都要刷才行,再不行就去查12V的电压

网友:
PE是建立在内存的基础上运行的,是不是内存的问题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你掉电是掉到待机都没有了么,还是有待机,掉电首先排除的就是温度,,然后在考虑CPU,总线的供电,,有示波器就好看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掉电的,最后是加焊的显卡好的,是i5的机器,cpu都发了,还是没好,加焊显卡吧

网友:
看你补得电容够不 !!

网友F:
这种情况一般是滤波电容问题,CPU,显卡330电容和NEC重点。

网友:
我也一台等解决。。掉电。有时还开不起来。

网友:
这机子很难修。网上卖得也贵

网友:
H55的桥,换桥吧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吗? 卸载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我几台换bios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进系统掉电吗?我之前也遇到过,拆机发现风扇堵得厉害,清洁之后还是掉,换了CPU就好了,但是客户拿回用 ...

呵呵你又黑顾客一个CPU,基本没有修到过CPU引起掉电的,特别是I3的CPU

网友:
   楼主修好没啊

网友:
应该是质料的问题遇到过

网友:
要资料说一下

网友:
NEC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但是准备换桥!!   我再等等      期待高手们的结果   暂不盲动了

网友:
lz修好没?

网友:
我手上有两台4738G的机子  一台偶偶掉电,一台开机进系统就掉了     请大神指教

网友:
也有可能是桥或者显卡引起的掉电啊。。

网友:
ACER掉电很多都是CPU供电不足引起的多

网友:
掉电不是供电问题就是温控引起的

网友:
4738这个机器显卡爱出问题,有时候不见得BGA加焊就能好,可能需要换一片新显卡才行.   建议先检查检查散热片

网友:
加过电容,没用几天又坏了,后来就又加焊显卡,还不行。最后放弃了换板子了

网友:
显卡虚汗的很多的   建议楼主加焊后 多测试

网友:
以前修过一台这样的,是做显卡好的,ATI的显卡

网友:
说的不够清楚啊~~

网友:
这样的故障碰到的不少,你先把CPU供电和显卡供电 各加一个1000UF的滤波电容试下,应该还是供电不稳或者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有某些地方虚焊了,查查吧,或者电容有问题

网友:
掉电的机器很难搞。建议换板可以不?

网友:
也遇到同样问题 除了换cpu  显卡  还有其他的思路吗  郁闷中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我遇到过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散热正常不,,,、.

网友:
记得去年遇到过一个,刷了BIOS就好了貌似,不过可以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进过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一般是滤波电容问题,CPU,显卡330电容和NEC重点。

别人都说了没NEC大电容

网友:
3楼是说CPU和显卡都有问题吗?

网友:
如果是定时掉电的话就好修了,用示波器双通道对比信号来修

网友:
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查看一下供电芯片

网友:
把U24和U17换了

网友(2015-04-25):
刷一个BIOS就行了,但刷了后风扇狂转

网友:
换个CPU看看啊

网友:
看下CPU供电问题。一般这机子掉电也都是大电容的问题换4个330的电容上去就好了。CPU也一起换个试试也许供电不稳定导致CPU有可能也一起出问题

网友:
进系统掉电是某一路电源带负载不行引起的,有示波器就能直观检查问题

网友:
4738有NEC大电容???
汗
目前最多的版本都说是BIOS及显卡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