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E420 通病

楼主(2015-03-01):
电池开机 电源不开机     换可调电源20V 进系统暗屏  这个都咋修的呀 取取经

网友:
这个 3V 5V供电IC 爱坏

网友:
可以是LID信号出了问题

网友:
电源不开机,可调电源开机?

网友:
楼主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是不是你的适配器坏了

网友:
额 = = …………………………………………………………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换屏解决问题

网友:
插上电源看看ACIN 这个信号吧。。

网友:
适配器坏了

网友:
通病是待机芯片  跟暗屏无关

网友:
换适配器试了么

网友:
我也遇到同款机器了。期待搞好呢

网友:
供电不正常

网友:
LZ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换电源试了没有????

网友:
直接换屏试下不就知道那里坏了吗。多简单啊

网友:
没错,3V5V IC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