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s22c150n不加电

楼主(2015-03-01):
三星s22c150n不加电。。。用电流表测试。发现。。刚插电有电流。。但很快就没电流了。。。开关灯不亮。。。想从新刷下程序。。用rt809f。。。不能自动认到。。只能把芯片拿下来刷。。呵呵。。但是我没找到是那个芯片。。。那上面有3个8脚小芯片。,2个小的。1个宽八脚。不知道那个是啊。。。那位编程过的。帮忙给说下 。 。谢谢了。。

网友A:
那个宽八脚的是!记得把原来的MCU程序备份!不行的话可以刷回去的!

网友:
驱动板上供电都正常吗?那两个六脚的小MOS也容易坏!

网友:
宽八脚的是程序芯片

网友:
25系列的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宽八脚的是!记得把原来的MCU程序备份!不行的话可以刷回去的!

哥们最大那个宽八脚的是什么牌子的芯片吗。我选择芯片的时候。找不都那个芯片的牌子啊。。芯片型号是250408s

网友:
上面的3个8脚小芯片都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楼主: 修好了没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最大那个宽八脚的是什么牌子的芯片吗。我选择芯片的时候。找不都那个芯片的牌子啊。。芯片型号是2504 ...

應該是25D40吧,先弄清楚電是否到這些芯片了再動程序吧。

网友:
待机也没有???

网友:
先找待机电压

网友:
在不清楚自己的板卡是什麼的話,建議拍正反各一面的高清圖片上來,盡可能的把故障過程及檢測的過程詳細說明,有利於分析問題所在

网友:
宽八脚的是程序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最大那个宽八脚的是什么牌子的芯片吗。我选择芯片的时候。找不都那个芯片的牌子啊。。芯片型号是2504 ...

用放大镜好好看看是不是25Q40呀?

网友:
看型号啊,一般是mx25开头 或者X25开头,或者PM25开头的

网友:
连型号都搞错,大侠们怎么帮你呢。。。

网友:
你的机器是不是电源供电有问题。你看看电源板的电压输出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