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无线开关无法开启

楼主(2015-03-01):
  索尼型号SEV141C11T 装WIN7无线开关无法开启,驱动已安装,无线开关始终是关闭状态,装WIN8也一样,查看机身无开关拨动,百度后发现要国外索尼无线网卡驱动可解决,求助。。。。。。

网友:
实在没办法解决的话,让客户接个外置USB无线网卡

网友A:
把无线网卡的20脚割断

网友:
直接弄断20脚不就好用了么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有。。。给个结果

网友:
你弄段20脚看下

网友:
键盘上没fn键么?在键盘上应该有个软开关的。

网友:
直接把网卡二十PIN干掉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无线网卡的20脚割断

这个什么原理,望赐教

网友:
我也遇到同款机器了。期待搞好呢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期待能搞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什么原理,望赐教

强制开机无线
你先试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制开机无线
你先试下能不能解决

哦,谢谢了,这个问题以前没有接触过,长知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什么原理,望赐教

让他一直开启,如果都不行的话,他就差不多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让他一直开启,如果都不行的话,他就差不多挂了。

哦,这个以后注意了,谢谢啊,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20脚断开强开!!!如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无线网卡的20脚割断

可以这样解决,要问原因,你可以去迅维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