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一个莫名其妙的故障 求解决

楼主(2015-03-01):
本人手里有一台贴牌显示器!  故障是高压板坏了   换了新的高压板后问题来了, 链接显示器后要等5  6分钟后才能正常显示 在没显示之前 上屏的5V没有等一会就有了 !按理说因该是逻辑版电容有问题或者驱动板的MOS管有问题吧~    这时候我就试着用另一台显示器的一套高压板驱动板来点亮 这个屏  显示一切正常   《现在等于是有两个显示器  一下称第一个显示器为A  第二个为B》  我试着用A的一套板来点亮B的屏 一切正常  这里就说明A的 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就在屏的逻辑版了吧! 可我用B的一套板点亮A的屏 也是一切正常  这样看的话好像A的屏好像也没问题吧! 这时候我就吧A的板和屏链接了  问题重复 出现还是要等一会才能正常!   求解  这是什么原因

在这里补充个问题:如果是A的板点A的屏 不想等的话 插拔下屏线就立刻能显示~~~~  或者先别吧屏线插上等VGA和电源线都插好了在插屏线也是一下就显示正常!!!

以上说的可能有点绕口了  还望大神 仔细看看  给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换通用驱动板好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驱动板上电压波形,估计是有电容不良。

网友:
风火轮看法赞同,把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A:
电容换了还是不行!!!!!!  不过直接飞线给屏供电一个五V OK  正常点亮

网友:
进来学习下。感谢分享。。

网友:
既然互换了都能正常点亮了,解决方案不是已经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换了还是不行!!!!!!  不过直接飞线给屏供电一个五V OK  正常点亮

这种方法好像要不得,屏供电一直有,屏的升压就一直工作,有损屏寿命,同时显示器待机电流也大,一句话,显示器老化快。

网友B:
相互换掉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
可能电源板有问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互换掉不就可以了嘛

一台是薄屏一台是厚屏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亨,我是来奏15字的.......够十五字了没啊????

网友:
一显示器的电源板 负载会不会不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