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现代Z191 5v电压变成4.6V左右的分析解决

楼主(2015-03-01):
现像:开始后过3秒钟黑屏 指示灯也随之不亮
原因:拆机,检测12V供电正常,5V电压只有4.6V
解决:该电源采用OB2269CP电源管理芯片,测试300V大电容电压正常为310V,证明桥前面电路正常,测VIN脚300V正常,开关管打值正常,5V供电电容先换掉,测试电压没变化,打开PDF资料,看一下VDD可持续供电脚正常中12V到23V,经测电压只有8V,外接50V,0.1UF小电容,可能是电容性能不良,更换电容后!5V正常,显示器测试稳定

网友:
理论知识是很稳定,维修速度快

网友:
维修速度快

网友:
我以为是5v滤波电容引起的那

网友:
50V47UF容量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