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配线架各端口连交换机各端口的网线多长合适?

楼主(2015-03-01):
有标准吗?感觉单位的网线连得好长好乱

网友:
比如多长合适,半米吗?偶是新手。谢谢

网友:
标准?你最上面还有家用路由哦!!

网友:
天,,,  何方神圣安装的机柜,

网友A:
楼主是也要改成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也要改成这样?

是的是的,很规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以前不知道谁整的这么乱。我又不是很明白,所以来讨教,配线架和交换机的网线一般多长合适?

网友C:
无所谓长短的,合适就行。

网友A:
实话是我也没弄过, 不过给我感觉都是插好交换机之后再上配线架, 然后长的再往外拽一拽,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话是我也没弄过, 不过给我感觉都是插好交换机之后再上配线架, 然后长的再往外拽一拽,这样应该可以

我以为这是你单位呢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所谓长短的,合适就行。

我觉得应该有经验之谈,但偶从没接触,现在刚要接触想问下前辈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这是你单位呢亲。

哈哈, 高估我了,  我就是一穷修电脑的,  机柜安装方面的事很少能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高估我了,  我就是一穷修电脑的,  机柜安装方面的事很少能参与,

相互学习进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是的,很规整。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以前不知道谁整的这么乱。我又不是很明白,所以来讨教,配线架和交 ...

你重新整理一下,用扎带搞规整看着顺眼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重新整理一下,用扎带搞规整看着顺眼就行了。

你一般做多长的。

网友E:
这个你要查下网络物理层规范手册。比如:100M  全双工,交换机和其他设备(包括交换机)之间的连接线不能<1米,我们实际施工是用 1-2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要查下网络物理层规范手册。比如:100M  全双工,交换机和其他设备(包括交换机)之间的连接线不能

谢谢,网络物理层规范手册?有电子版吗,学习下谢。

网友F:
多长合适你的看机柜吧,楼主机柜是哪个大神弄的?机柜缺线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长合适你的看机柜吧,楼主机柜是哪个大神弄的?机柜缺线槽

来的时候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