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3-572G LA-9531P 无待机,不过保隔

楼主(2015-03-01):
贴上图纸,师傅帮看看是哪里问题,PQ302 G极为低电平

宏基E3-572G COMPAL V5WE2 LA-9531P MB.pdf

网友A:
PQ302的D级有没有19v,如果有,再看PR304和PR307有没有形成分压。形成分压PQ302 G级才有电压

网友:
我也遇到同款机器了。期待搞好呢

网友:
保护隔离?  会和南桥有关系么...

网友:
目前本人水平比较低...一看二摸三打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Q302的D级有没有19v,如果有,再看PR304和PR307有没有形成分压。形成分压PQ302 G级才有电压

PQ302 D极有19V,,PR304是空件,这个分压应该是PR301 和PR302吧?都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302 D极有19V,,PR304是空件,这个分压应该是PR301 和PR302吧?都没有电压

PQ301是N沟道 就算形成分压也不能导通啊G<S。应该是PR304缺件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Q302 D极有19V,,PR304是空件,这个分压应该是PR301 和PR302吧?都没有电压

刚才看错了

重新给你发给图看哈,有帮助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错了

重新给你发给图看哈,有帮助没有

嗯,,,我有空再看看,,刚上班忙

网友:
你这个是没够隔离保护

网友C:
强制飞出来看看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制飞出来看看有不?

我试过把PQ302的D极直接飞线到S极,有0.01待机电流,但无3V5V,触发后变成0.003A,3V5V就出来了,但是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错了

重新给你发给图看哈,有帮助没有

充芯片的4脚只有0.9V输出,这个应该是高电平来驱动PQ302,不知道是否充电芯片有问题? 第6PIN的电压也不稳定.

网友:
正在努力中....有结果跟大家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错了

重新给你发给图看哈,有帮助没有

刚看了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第6脚的电压不稳定,3.几V到10几分波动.分压电压PR322和PR324阻值正常

网友:
电路都仔细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第6脚的电压不稳定,3.几V到10几分波动.分压电压PR322和PR324阻值正常

这个电压有跳变?
先查下

网友:
这个还真难呢 期望楼主早日修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下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第6脚的电压不稳定,3.几V到10几分波动.分压电压PR322和PR324阻值正常

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查一下,还是他的问题导致G级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查一下,还是他的问题导致G级低电平

充电芯片6脚有10几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6脚有10几V电压是否正常????

正常分压后有2.64v

网友:
两下后面是不是组织。看看是不是短路保护了  不是的话直接飞根线过去看看可不可以开机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弄。

网友:
其实仁宝的隔保电路相对还是容易的

网友B:
嗯,,,但现在有 有10几分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但现在有 有10几分是什么原因?

那就是这几个电阻 电容的问题了,

网友:
有条件者赶紧看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这几个电阻 电容的问题了,

终于找到问题了,,也可以显示了,就是充电芯片的6脚分压不稳定引起的,我现在是把PQ307的1脚翘起充电芯片的6脚恢复2.6V,这个PQ307是什么作用????

补充内容 (2015-3-4 11:14):
换PQ307 一切正常了~!测试一天没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
给的图不全啊 P1那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