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3-01):
我手里有一块七彩虹N520E主板,上电断续启动,上诊断卡显示无法退出复位,代码24EE,偶尔显示BIOS自检,求大虾们帮助!

网友:
这是没过内存把

网友:
先刷个BIOS程序吧!再考虑南桥。复位针脚电压稳定吗?

网友A:
做南桥吧,这种板以前修过做南桥就好了,你试下

网友:
复位针电压偶尔正常,经常是1.7V,有时会有过BIOS。

网友B:
AMD的板?干完北桥再继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MD的板?干完北桥再继续

这个是单桥呀,北桥应该是在CPU内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南桥吧,这种板以前修过做南桥就好了,你试下

呵呵,没修桥的设备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单桥呀,北桥应该是在CPU内部吧?

你真是人才呀,我以前怎么没有想到,就这思维能力,在维修行业肯定前途无量,好好干

网友:
单桥板板,扔了吧,换个板。别费那么大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