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4A88T-M 板号REV.2.00G

楼主(2015-03-01):
哪位大哥有华硕M4A88T-M 板号REV.2.00G的电路图啊,此机现在不跑码

网友:
电压都正常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同样的给我留一个

网友A:
华硕的找不到图纸,只有点位图。

网友:
刷过BIOS还是不行喔,

网友:
论坛里下的点位图我打不开,不知为什么

网友:
先测量主板的各个电压呀

网友:
谢谢大家,查到是北桥虚焊造成的。准备补焊,如果不行重做BGA

网友:
AMD的桥虽然虚焊的少,但也有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找不到图纸,只有点位图。

你有吗?  可不可以给我,

网友:
论坛有点位图,你需要我也可以给你

网友:
现在已经修好了,用热风枪补焊成功

网友:
换好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