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卖10元的品牌液晶电视遥控器,可以用它进工厂模式 ...
淘宝上卖10元的品牌液晶电视遥控器,可以用它进工厂模式吗?

楼主(2015-03-01):
创维液晶电视进工厂模式,一定要用遥控器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工厂

网友:
康佳的我试过用万能遥控,可以进总线!

网友:
原装的比较稳点,按键不能进入!

网友:
可以选择一个完全相同的,再买.

网友:
这个真没试过哦!

网友:
还是用原装遥控器保险

网友:
万能遥控器15一个 试试,好多都可以用

网友:
要原装的,万能的不行

网友:
还是用原装的省事。

网友:
关键在于能解决问题,就行了!

网友:
用安卓手机代红外.............全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