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HP G4 广达R33主板开机跑马四秒掉电,不能再次加电故障

楼主(2015-03-01):
新年第一帖,大侠们多多赏分,谢谢。
故障机型:HP G4
板号:DAOR33MB6E0 REV:E
故障现象:主板开机跑马四秒掉电,按开关不能再次加电,拔掉AC插头再开机重复上述故障。

解决过程:联想到能正常触发,可以跑马,内存地址线示波器抓图有读取,可以基本排除BIOS。

                看EC状态

                开关键也是1.6V
                再看图

               所以开关键1.6V为异常,正常为3.3V。
              锁定故障件:C59

           总结:C59漏电导致EC检测开机电路电平状态异常,引起的4秒断电。
           谢谢浏览!

沙漠孤烟。。。 + 2 赞一个!

网友A:
版主帮忙编辑一下,为什么图片都聚集到一起去了,没有插在文字中间。谢谢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波波

网友:
LZ不错,思路清淅,电容有轻微漏电短路,

网友:
高手哦   这样的问题都能查出来

网友:
相当于长按开机键4秒,强制关机了。以后遇见这种问题,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地方

网友:
思路很清晰 楼主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波波

泰克的TDS2012

网友:
这样的问题,思路清楚就是秒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开机针脚电压低引起的4秒掉电!若没有4秒掉电特征还真不会往开机针方面想。

网友:
y用波波就是不一样

网友:
l楼主你是咋确定那里的问题的?

网友:
直接用波波打的哇还是咋的?

网友:
哎,示波器省劲啊!关键还是得会用

网友:
可见楼主基础扎实

网友:
多少啊 。超过2000不

网友:
正常时EC检测开机电路的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

网友:
示波器怎么用的

网友:
上拉电阻坏,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帮忙编辑一下,为什么图片都聚集到一起去了,没有插在文字中间。谢谢

插入图片的时候 注意下光标位置 就可以混排图片了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很难判断。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好架势,好想要个示波器啊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看到 谢谢 以后注意,对于示波器 什么样的波就算是内存读取了!如果楼主知道帮我们这些菜鸟 扫盲示波器示波器使用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
结论有点笼统了

网友:
很给力啊兄弟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会用示波器

网友:
我修的主板上电保护一般都是某一个供电没有出来导致的,开关排针引起的还真不多!

网友:
运气和经验并行~

网友:
这种故障是不是用示波器才容易查找,一般的测量估计很难找得出原因1

网友:
这说明你思路很好,

网友:
4秒掉,这是一个线索,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啊   可惜不会用

网友:
能指出这个电容漏电……除非测得电阻前后有压差。

网友:
其实就是开机电压偏低,EC认为开关是一直开启的,,所有会出现4秒掉电!强制关机了@!

网友:
真是牛,果断的很,示波器用得很好啊

网友:
之前也修过一台自动断电的机子,开始以为是板的问题,换了还是一样,最后问题真在开关机小板上的有个电容漏电短路,造成的。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过硬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技术强悍。路过学习了

网友:
联想到开关秒杀了 人品好

网友(2018-01-22):
谢谢楼主分享,相当于长按开机键4秒,强制关机了

网友:
少来真巧,我昨天也遇到了一台这种故障的机子

网友:
老毛病咯,但是对示波器的波形不是很了解

网友:
C59洩漏原因。感謝您的信息和FZ。

网友:
感谢楼主的资料在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