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用代用屏背光闪炼怎么弄?

楼主(2015-03-01):
140超薄,装代用屏显示正常,背光闪,有没有办法?

网友:
换一片屏看看没

网友:
只能用代换法排除了

网友:
发错版本了

网友:
啥 意思。。没看懂,,就是屏闪么

网友:
EN ADJ脚电压有没有在跳变

网友:
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是背光灯闪还是显示屏闪?

网友:
最起码你要测试下背光开启电压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