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电源 电压总是自己调

楼主(2015-03-01):
有人指点让我把1K双联的电位器短接 然后换个10k的多圈线绕电位器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短接啊 大神们告诉我短接那个脚

补充内容 (2015-3-20 16:39):
换了之后 还是不行 还是电压跳动

网友:
真没研究过,等待高手,百度一下看看内部接线图

网友:
你自己跑下线路试试

网友A:
不知道那位高人指点你把1K双联的电位器短接是什么意思,也许是放弃不用吧!电位器接法一般就两种,一是图中紫线画的中间头与一端相连,调节时改变电位器两端的阻值大小变化。另一种是中间头单独使用,调节时改变中间头电压的高低,相当于改变两个分压电阻的分压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那位高人指点你把1K双联的电位器短接是什么意思,也许是放弃不用吧!电位器接法一般就两种,一是图中 ...

对 就是放弃不用的意思 但是我不明白应该怎么短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 就是放弃不用的意思 但是我不明白应该怎么短接

短接时要看电位器原来是什么接法了!如果是我图中的紫色接法时,直接短接电位器的两端引脚即可!如果电位器的中间头单独使用时,不可短接,只能更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接时要看电位器原来是什么接法了!如果是我图中的紫色接法时,直接短接电位器的两端引脚即可!如果电位 ...

老大 帮我看看 我也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 帮我看看 我也不太懂

你说的应是这个电位器吧?如若短接可按图中红线画的方法做即可!不过短接时可能会丧失电源的“细调”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是这个电位器吧?如若短接可按图中红线画的方法做即可!不过短接时可能会丧失电源的“细调”功能 ...

谢了 老大 就是丧失微调功能 买了一个多圈线绕的 应该也能微调吧 就用一个电位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是这个电位器吧?如若短接可按图中红线画的方法做即可!不过短接时可能会丧失电源的“细调”功能 ...

老大 不把电位器拆下来 直接短接 可以吗? 这两个红线都需要短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 不把电位器拆下来 直接短接 可以吗? 这两个红线都需要短接吗?

不把电位器拆下来 直接短接 可以! 这两个红线都需要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把电位器拆下来 直接短接 可以! 这两个红线都需要短接!

太感谢了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网友:
熟手一说就明白了

网友:
不需要短接吧,两个都换成线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