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集显 暗屏,灯管不亮。求帮助下有哪些问题。谢谢

楼主(2015-03-01):
外显正常,接上他的屏暗屏。还请问下有哪些原因,谢谢帮助。
暗屏

网友:
高压条我也换了,现状还是一样

网友:
改一个就行

网友:
高压条的 19V 和两个3.3 有没有

网友:
蓝线和绿线两个都是18.6 红线3.3 其他的 没有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修啊

网友:
求请教下,谢谢

网友:
楼主你这台机应该缺个亮度调节电压。先测量下主板连接高压条的接口处是否有两个3.3v。有的话。就是高压条线坏了。没有两个3.3.v就把开启信号和亮度连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
这机子好。谢谢各位,我改了一个高压条,就好了

网友:
怎么改的啊 说说

网友:
就上面他们说的有个18.5 。一个3.3 就可以了,还有个接地

网友:
高压供电 开启 亮度调节 都会照成

网友:
我用的笔记本通用条,就接了3跟线,亮度调节没有接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