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810TGZ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03-01):
如图,一般冷开机能用很久,,第二次掉不定时,有时开机没亮就掉,有时能到开机LOGO有时能到WINDOWS LOGO,,刚刚搜了一下有一样的故障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6094

看来是通病,有哪位师傅遇到过透露一下嘛,,,,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期待能搞好

网友:
先做好散热啊。

网友:
散热问题多一点

网友A:
散热热管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热管是不是正常

绝对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B:
估计是散热铜管坏了

网友:
刷BIOS看一下吧

网友:
先排除扇热问题,简单猴男

网友:
BIOS有关系吗?这种上网本真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散热铜管坏了

你在逗我吗?散热铜管会坏?除非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