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DELL INSPIRON 14-N4030 笔记本 开机不显

楼主(2015-03-01):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维修DELL INSPIRON 14-N4030 笔记本 能开机,但是不显示,(板号:DJ1 CP Discrete 09259-1M 48.4EK01.01M),各供电都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内存条也换了,,,没问题。

网友:
显卡焊过没有

网友:
CPU换了试了吗

网友:
显示器换过试了吗

网友:
充电器换过试了吗

网友:
显卡换过试了吗

网友:
南桥换过试了吗

网友:
主板换过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也换了,,,没问题。

io换过试了吗

网友:
PWM芯片换了试了吗

网友:
BIOS换了试了吗

网友:
屏数据线换了试了吗

网友:
电阻 电容  三极管 MOS管换过试了吗

网友:
是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没显示嘛

网友:
找专业维修人员维修试了吗

网友:
开机电流到多少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啊

网友:
屏坏了,也可以造成不亮啊

网友:
显卡损坏也可以造成不亮啊

网友:
BIOS  损坏了 也可以造成不显示

网友:
适配器 电压不稳定也可以造成不显示 啊

网友:
CPU 损坏 也可以造成不显示啊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了吗?区分一下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是不是花屏,是的话就显卡坏了,电流上到多少,这样很难帮到你

网友:
显卡坏 屏线都可能

网友:
那还用琢磨,直接干显卡!

网友:
查图纸,测显卡的几个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要用示波器测屏接口,是否读取屏信息,如果读屏信息,说明显卡没问题而是屏坏,如果没读取屏信息说明显卡坏。

网友:
机器好了吗

网友:
看看 大神的回复

网友:
多发言 少提建议!

网友:
谢谢,是显卡问题,已经搞定。

网友:
查时钟 复位啊

网友:
ECBIOS 刷下试试

网友:
看到哪些回复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复了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 讲清楚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