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家帮帮忙,19寸显示器模糊

楼主(2015-03-01):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显示画面正常,但模糊,第1张图片就是模糊,只要用手指按住那个820排阻(最后那张图片),图像画面就会清醒(第2张图片)
希望高手师傅们能指点一下

网友:
屏电路不好修啊

网友:
按住就清晰:1.可以考虑原件是否虚焊.你按下去等于加了电阻;2.原件变质

网友:
按下就清楚,应该是哪儿虚焊了

网友A:
带上绝缘手套按压有反应吗

网友B:
先加焊一下,不行就拆下来测量看排阻是否已坏了。确定只按这个排阻奏效,而不是线路板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上绝缘手套按压有反应吗

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加焊一下,不行就拆下来测量看排阻是否已坏了。确定只按这个排阻奏效,而不是线路板变形?

排阻是好的,板也没有变形

网友:
哪儿虚焊了吧?

网友:
加焊电阻,或者更换电阻,那里烧焦的地方,是否虚焊

网友C:
按一下就清晰,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一下就清晰,虚焊?

不是虚焊吧。。。。

网友:
再查查排阻附近的元件,可能周边虚焊带来也不一定。

网友:
楼主排阻右下角怎么了

网友:
直接,,换屏

网友D:
虚接或虚焊。电路基本没问题的。虚焊点有的是不好找。

网友E:
将就用,不行就换显示屏了吧

网友F:
按一下就好 肯定是那里接触不良 好好检查一下  实在不行只有换屏了 不过换屏太贵 还是买个新的吧

网友G:
那个排阻有问题吧,要么虚焊,要么变值了!

网友:
既然动那里会好,就修那里,加焊,换,差不多就能好

网友H:
屏电路不好修,,加焊一下升压IC可能会有意外惊喜

网友I:
楼上说的都很有道理,除了假焊,真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内容?

网友J:
说明这个排阻要么是虚焊,加焊吧

网友K:
按住后滴点胶行不行嘛

网友L:
测下五大电压吧,看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L:
测下五大电压吧,看看正常不?

谢谢你的提议,可惜我不懂5大电压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K:
按住后滴点胶行不行嘛

滴点什么胶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说明这个排阻要么是虚焊,加焊吧

谢谢你的提议,我会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屏电路不好修,,加焊一下升压IC可能会有意外惊喜

感谢你的指点,我尽力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上说的都很有道理,除了假焊,真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内容?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排阻有问题吧,要么虚焊,要么变值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一下就好 肯定是那里接触不良 好好检查一下  实在不行只有换屏了 不过换屏太贵 还是买个新的吧

谢谢,你的建议不错,不过我就喜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将就用,不行就换显示屏了吧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虚接或虚焊。电路基本没问题的。虚焊点有的是不好找。

谢谢,,,,,,,,,,,,,,

网友:
周边和背面的原件看看。。。。。虚焊

网友M:
已修好了,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屏接口组织打一下,看是不是接口接触的问题

网友:
屏不稳定真不好修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已修好了,谢谢大家的意见。。。。。

什么原因?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什么原因?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么?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用手去碰就行,所以我就想,是不是人体的静电造成,或者人体的阻值造成,最后排除静电问题,开始向人体阻值思想,原来我的手指碰到那个排阻周围的几个铜箔点,这几个点通过软排进入屏幕,这几个铜箔点一定有两个通过我的手指形成电阻,然后我就慢慢摸索到底是哪两个点,最后才找到,确定之后大概估计一下阻值,然后用一个220K电阻将这两个点连接起来,然后通电试机,,哈哈。一切恢复正常,,我知道这是盲目维修,但我实在找不到问题所在啊。。。。。

网友:
厉害,这样也能搞定!

网友:
加焊一下就会好的!

网友:
可能还是主板有漏电

网友:
   那你  加焊 下试试    是不是 虚焊了

    屏上这东西 我不懂啊

网友:
先加焊试试吧

网友:
修屏的高手啊 工作不好混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