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990S暗屏维修

楼主(2015-03-01):
              今天接到一个AOC990S的显示器。
               故障 :  暗屏  刚通电只能看到一点点灰暗的AOC LOGO  然后就看不到了。。
               问题锁定在灯管根高压部分之间, 拆机出来以后  用单灯高压条点了下灯管。灯管都没问题。、
               那就只有高压条的问题了、  然后懒得给他修高压条。 就说直接改一个把。。 不过问题来了、他电源板根驱动板上面都没有标志哪个是ON/OFF
               然后我就用万用表测试下。不过奇怪的是,驱动板连接电源板上面的那几个阵脚在通电不按开关开机的时候,。根按开关开机以后都没有跳变电压?难道是驱动板也坏了?   后来就随便找了个3.3V的地方接过来当ON/OFF   不过通电的情况下  会白屏。客户也不介意。。 就这样给钱拿走了。、、、
               我想问下。。 那阵脚没有跳变电压   是驱动板主芯片的问题吗?  上面连接电源板的总共有6个阵脚的样子  我一个一个阵脚试了  也都没有跳变电压  好奇怪

网友A:
NO/OFF线路是靠3。3V通过一个上拉电阻连接开关按钮与驱动板的主控芯片的,当然可能也有电容滤波,最大可能是电容漏电,然后是上拉电阻失效,再次是主控坏了。

网友B:
有些显示器在没接VGA线的情况下要很久才会关背光的。

网友:
高压板的ON/OFF  控制应在屏线接口附近,而不是在电源板与驱动板间。

网友:
没ON OFF这不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OFF线路是靠3。3V通过一个上拉电阻连接开关按钮与驱动板的主控芯片的,当然可能也有电容滤波,最大可能 ...

恩 我找不到  然后客户也说不介意 我就随便找了个3.3V的电压接上去能用  给客户拿回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显示器在没接VGA线的情况下要很久才会关背光的。

那不是这个原因引起 是因为那ON/OFF电压没跳变  一直是3。3V  所以只要通电 背光就会一直亮的

网友:
不是没有  是坏了。、。、

网友:
一般可以接屏供电

网友C:
屏供电5v总有吧, 接上

网友D:
不可能没有开启信号,有的是低电平开启的

网友:
看看按键板其它按键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没有开启信号,有的是低电平开启的

不管是低电平开启  还是高电平开启。。也总得要有跳变电压吧?  主要是没有跳变电压 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供电5v总有吧, 接上

试了接屏供电也会白屏 后来就没接屏供电了 随便找个3.3V的电压接过来的

网友:
   对的   有些显示器  是 那样的  通电不通电都没有3.3  这个你要一个一个的 试

   我就修过这样的  显示器

网友:
   还有就是     控制型号  即使用12v 也不会有问题 哦    你一个一个的试吧   反正  也没几根线

网友:
楼主这样也能交差,客户真好说话